国内的组态软件,谁家的I/O最稳定?(高手谈谈)

楼主(2008-05-09):
国内软件谁家的I/O最稳定,我觉得组态软件最重要的就是I/O快速、稳定。

听说还有VB做的,稳定吗?各家的都是什么语言做的啊?

网友A:
现在大部分是用C的,VB的很少了。

一个组态软件,是一个复杂,庞大的系统。

不单纯只有IO部分,还会有数据存储,实时,HMI,及数据分析。

每一个部分都很重要.

网友B:
I/O是指控制部分吧.

如果干扰大的场合就可以体现出来了,一般来说,如果软件发出控制指令在没有收到正确回送信息的时候就会重发,一般组态软件是重发5次.但要真正达到稳定可以在硬件上使用信号放大和光电隔离模块,软件上大家都差不多.

楼主:
晕!我可能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谁家的驱动做的最稳定

网友C:
驱动嘛,还是看这家公司的实力了

驱动开发反应是否及时,驱动人员水平是否过硬

这中间牵扯到一个反应速度、驱动稳定性以及支持的驱动数量的问题

如果一些常用的驱动,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吧?谁也不能把最大的蛋糕扔掉啊

网友D:
稳定性、刷新速度方面Citect毫无疑问是做得比较出色的,驱动方面也不错,而且有专门的驱动升级网站可以供客户随时更新驱动,并且是免费的,缺点可能就是上手会稍微慢一点。

网友E:
我也觉得组态软件的核心是I/O,其他都是建立在I/O基础上的,语言应该是VC。

快速稳定要数实时数据库了

我觉得将来的I/O做成分布式的比较有出路

网友F:
如果要谈谁家的IO驱动好用,不如谈谁的OPC驱动好用。由于每一家的IO驱动都是封闭的,假设今天知道“A”公司的IO驱动很好,但是,只可以在“A”公司的监控软件运行,不可以在自己使用的监控软件使用,的哪,我们会把目前的监控软件放弃或者更改吗?当然不会,

如果用OPC驱动就好了,因为OPC是个标准,可以在任何监控软件运行。这就是OPC最大的好处,也是OPC发明和推广的原因!

网友C:
回复内容:现在有几家都是分布的了吧?力控的是,组态王最新版本好像也是要分布了
对:王小石 关于

我也觉得组态软件的核心是I/O,其他都是建立在I/O基础上的,语言应该是VC。

快速稳定要数实时数据库了

我觉得将来的I/O做成分布式的比较有出路

内容的回复:

网友G:
个人感觉,假如论稳定性,而且限于 国产软件的话,

可能杰控的驱动最稳定. 尽管杰控的驱动种类有可能是最少的.但是我个人是认为最稳定的.

假如要问数据库内核谁的最稳定,则应该是力控.

假如要问HMI部分最稳定的是谁.这个几乎无法回答.

网友H:
  IO通讯是一个系统最关键的,尤其是针对一个大型的分布式控制系统,很多国外公司的产品都是在大型系统中暴漏出很多问题,所以IO是否稳定还要看你的应用规模,所以实力是建立在大量的应用业绩基础之上的,肯定不是纸上谈兵能说出来的,比如针对IO,你要设计设备冗余、通道冗余、而且要采用多进程和多线程设计,支持手动分包等,你还要考虑在串口、以太网、GPRS、电台、微波、卫星等多种环境应用,因此国产软件通过开发环境就可以看出产品在设计的优劣了,大家把开发环境摆摆就知道了。

网友I:
不好意思,我什么都有不知,做了几十年电工,你们说的我都不懂,但我想知,请问各位,什么叫C做的,什么叫VB做的,C和VB是什么,谢谢

网友C:
对:wotpionfou 关于

不好意思,我什么都有不知,做了几十年电工,你们说的我都不懂,但我想知,请问各位,什么叫C做的,什么叫VB做的,C和VB是什么,谢谢

内容的回复:

就是指编程语言

网友C:
对:十段 关于

  IO通讯是一个系统最关键的,尤其是针对一个大型的分布式控制系统,很多国外公司的产品都是在大型系统中暴漏出很多问题,所以IO是否稳定还要看你的应用规模,所以实力是建立在大量的应用业绩基础之上的,肯定不是纸上谈兵能说出来的,比如针对IO,你要设计设备冗余、通道冗余、而且要采用多进程和多线程设计,支持手动分包等,你还要考虑在串口、以太网、GPRS、电台、微波、卫星等多种环境应用,因此国产软件通过开发环境就可以看出产品在设计的优劣了,大家把开发环境摆摆就知道了。

内容的回复:

非常同意

网友J(2008-06-09):
我用过MCGS!感觉不错!挺稳定的.呵呵 不是打广告啊!

网友K:
亚控自动化软件也可以,现在推出了7.0版还是比较强大的

网友L:
因此国产软件通过开发环境就可以看出产品在设计的优劣了,大家把开发环境摆摆就知道了。
========================================================================

不同意

网友L:
MCGS不是不做软件了吗?15楼的 说说你用的版本号?

网友M:
我用过MCGS.挺稳定的

网友N:
亚控的组态王还是不错的,只是画面复杂了,响应速度慢。

网友H:
各家产品在简单的单机应用的好坏是看不出来的,大致都差不多,但你的系统如果是大规模的地理分散的SCADA或DCS系统,下面控制设备众多,通讯链路复杂、点数超过5-10万的时候,你再看各家软件应用符合要求的就很少了,比如1万点就是一个30万机组的规模,很多软件从开发环境的IO配置就没有考虑工业通讯设计相关的选项,如设备冗余、通道冗余等,所以他再说自己的产品稳定那也是空谈,大规模HMI/SCADA监控组态软件对IO通讯和数据处理内核的设计是最关键的,所以说一个监控组态软件的开发如果光考虑几个画面的动画效果,而不考虑数据处理和通讯,那么大系统永远也见不了这样软件的身影,国产很多软件只能做低端单机应用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从先天的设计上就考虑不足,另外在目前工业控制软件的开发工具的选择C++肯定是第一语言,只有他和操作系统结合最好,才能把低层通讯和数据处理做扎实,有些软件数据量一大就出现不稳定的情况和这个有点关系,另外一个经验之谈:所有国内外的工业软件的稳定是要靠时间沉淀的,是靠业绩说话的。

网友O:
十段是难得的人才,希望能交个朋友,QQ64338822

网友O:
国产软件的研发力量投入不足才是最核心的问题,一定要跳出组态软件作为HMI的历史根源!以今天新的技术架构重建大型的SCADA系统,在大规模数据通信处理\实时数据库\BS等方面做出切实努力,建立软件开发的工程质量管理,才能铸就划时代的精品!

网友O:
近几年一直联合国内厂家推大型SCADA系统,如大型城市的路灯测控,如采油厂综合实时信息管理等,都差不多已失败告终,原因很大一部分就是组态软件产品离实际的需要相关很远,对通信的处理相关弱,更不用提作为信息化平台,以BS方式为用户各部分进行信息发布和管理了.最近几年,多子系统的整合渐成市场发展的趋势,也是国产软件厂家的很好机会!(老外不愿做这个带工程性质的各厂家系统的联网和整合,也没有配备相应的资源)

网友P:
感觉国内几家的差别不是太大,

基本在一个等级上,大家都在相互借鉴

网友N:
我觉得亚控的组态王不错。

网友Q:
国内的亚控、易控、力控等都不错,是不是一帮人马编的,名字很相近。

网友R:
组态王不错,我刚做完一个项目,稳定可靠!

网友H:
亚控科技成立11周年,力控科技成立6周年,易控软件4年?亚控产品国内最先大面积普及通用市场,力控最先在石油系统大规模应用,因此3家产品肯定不能混为一谈,国外组态软件CITECT在IO构架上做的确实不错,大规模SCADA应用也不错,不过现在被收购了,国内组态软件产品的IO框架结构设计forcecontrol产品也是比较完整的,值得推荐的,在大规模SCADA系统业绩也不错,所以还是那句话,单机产品大家没法比优劣和性能,甚至组态软件的通讯速度比VB开发的也不见得好哪里,但系统规模一大,网络通讯一复杂,产品差别立见分晓!不是想说好就好的!

网友S(2008-07-14):
世纪星软件的通讯是最好的,自从用了它以后,未出现上位机与下位机通讯中断过。

网友T:
组态王6.52不错,

网友C:
力控软件驱动程序是一个独立的服务程序,它响应来自数据库DB的数据下发指令,同时解析设备的发送的通讯报文、转换成可以识别的寄存器地址,组态软件的数据库变量与之对应起来,便可以完成数据流的连接,组态软件支持主流的DCS、PLC、DDC、现场总线、智能仪表等1000多种厂家设备的通讯,也可以按照用户提出的通信协议和硬件接口,在较短时间内开发新的驱动程序。

主要特点如下:
驱动程序支持通过RS232、RS422、RS485、电台、电话轮巡拨号、以太网、移动GPRS、CDMA、GSM网络等多种方式和设备进行通讯;
驱动开发环境下具备在线诊断设备通讯功能,可以动态的打开、关闭设备,通讯故障后具备自动恢复功能;
支持控制设备和控制网络冗余,控制设备进行切换时,通讯会自动切换;
支持多种协议的设备挂在一条通讯链路上与组态软件进行通讯,方便电台等远程通讯;
支持与设备采取主、从、主、主、从、主等多种交互机制来进行通讯,比如对MODBUS标准协议设备,组态软件可以支持主与从2种方式与设备通讯;
可以和人机界面、实时数据库分离,充当通讯管理服务器;
可以采集带时间戳的数据,毫秒级数据采集速率,实现历史数据向实时数据库的回插功能,可以采集记录仪、录波器数据,支持SOE,完成事件监视。

网友U(2008-08-22):
紫金桥软件6.0不错
网址是:http://www.realinfo.com.cn
有机会下载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