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WDAMI4LT的热电阻模块

楼主(2008-05-09):
要用这个模块测二线制的PT1000热电阻,该怎么接?这个模块一个输入点有三个接线端A,B,B'

楼主:
求知道的解答一下啊,是不是直接把B和B'短接起来?

网友A:
铂电阻过来三根线,有两根颜色一样的,接到B和B',另一根接到A.

楼主:
三线制我知道啊,我问的是2线制的PT1000

网友B:
没见过两线的PT1000,一般是三线的,你那个是不是人家直接给你短接了啊?你可以直接短B和B'试试啊,不会烧模块的!

楼主:
谢谢,我这个就是一个热电阻的电阻头,然后有一个插座引了两根针出来当作电阻的两端,没有线,线都要自己接。

顺便问一句,是不是B和B'两根线在热电阻的那一端都是接在同一个点上的啊?(也就是说这两根线都是一摸一样的,只是为了要做补偿所以多接了一根)。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找3根阻值一样的线,先用一根线接到热电阻的一端,再拿两根线接到电阻的另一端上是不是就可以做成三线制的PT1000了?谢谢!

网友C:
2线制直接把B和B'短接起来即可。

网友D(2009-08-11):
B、B‘两线短接,接好送电试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