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位测量

楼主(2008-05-09):
用差压变送器测量密封罐液位.因罐内压力过高流体进经常顺着导压管流进变送器里.罐上有一进一出两口外.不让另外开口.

请大家不里吝赐教!

网友A:
用隔膜式差压变送器应该可以

网友B:
加隔离液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流进变送器,那变送器不坏了!

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再大压力,也不会进到变送器里。

用毛细管试试,就是毛细管部分坏了,变送器也不会受损。

楼主:
变送器已经坏两个了。忘了告诉大家,罐下面还有个泵

是长时间运转的。

网友C:
1、可能是量程选小了。

2、增加一个控制器,设定上、下限,达到设定上限值后叫泵停止,达到下限制,泵再工作。

我们可以提供产品和技术支持。021-54807896

网友D:
测量液位的,大把的,你要是还没有找到呢,首先问下你,是在哪个地方啊??

要是在广东呢,就请联系我吧,我这边大把可以介绍给你

WYH050101@126.COM

网友E:
用双法兰液位计没问题,原来我们在70多KG的条件下都用过,用的好可以用浮桶液位计FISHER的不错

网友F:
估计选型的时候没注意压力变送器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力,造成膜片损坏了吧

网友G:
估计是,买个国外的,静压25MPa的,估计没问题了,差压的在压力相差特别多的情况下会打坏,所以还是不建议用在压力变化较大的情况下使用

网友D:
呵呵,估计这些个东西,不好说,学习了解下

网友H:
用雷达实现,不比差压多花钱。

网友I(2008-06-09):
压力多大啊,测量这样液位的设备一大把啊

网友J:
罐的量程是多大?工况如何,试试磁致伸缩液位计,适用范围广,精度高,稳定性好,免维护!139102964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