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VLT2800

楼主(2008-05-09):
VLT2800上电显示ERR37(更换过主板还是不行)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请各位老师多多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不是主版,是内部程序问题.

网友B:
你看一下电源板上那个小板子,上面 有个程序片你把里面的程序从新刷一遍看看

楼主:
肯定不是程序问题,因为我换了电源板上那块小板还是不行(那个小板是我从好的机子拆过来的),还有其它地方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网友C:
CPU板和电源板上的小板你都换过的话,那就1.将底板清洁一次看看:2.将模块拆下再上电看故障能否复位.

楼主:
你有QQ吗?能否交流一下,我经常修丹佛斯的机子。我的QQ:332807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