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互感器的问题大家都来聊聊

楼主(2008-05-09):
我想大家对互感器都不会陌生吧,也都了解电压互感器和电流互感器的接法,,,我想请问的是电流互感器为什么在接表的时候要接地线呢?

要是不接地线会怎么样?地线在电流互感器中起到了也什么样的做用.    是为了够成回路 还是为了保护,或者还有什么别的用途!!!!!!

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接地是为了保护,,不接地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B:
主要是保护。万一电流互感器的二次测开路而产生的高电压,要有个接地点。

网友C:
接地是为了保护,,不接地也能正常工作 但是不安全

网友D:
为了保护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保护。万一电流互感器的二次测开路而产生的高电压,要有个接地点。

正确

楼主:
大家所说的接地是为了保护用.可是就是二次负载开路了也会有高压产生的 .接不接地都一样要伤人的

网友F:
虽然有开路的可能,也必须接地做保护。另外线径选2.5平方的多股软导线,也是一项措施。

网友G:
6楼 回复时间:2008-5-10 19:10:10

大家所说的接地是为了保护用.可是就是二次负载开路了也会有高压产生的 .接不接地都一样要伤人的

接地后,产生的高压实际上通过等电位的作用,跟地的电压相等,就不会伤人了

网友H:
接地以及选择2.5mm sq的多股软导线都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