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08-05-09):
我现准备在家维修变频器,可家用电是220V的?(一般变频器的电源为380V)        负载选用什么当加负载?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A:
变压器220V-380V,300W.马达1.5KW,4P.AC380V.

网友B:
楼上的说得对,但是我补充一点:最好是配一个调压器。变压器可以用一个380V变220V的反接。输出电压可以达到440V。但是300W的功率小了一点,我觉得最好使用1000W的。马达0.75KW就可以了。我有220V变380V的变压器,功率:50W-2000W的都有。接线不清楚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网友C:
没有三相电380V,变频器修好了不好试,功率大一点的变频器用小电机试不出的,你用小的试试是好的,但拿到现场就会出现问题.

楼主:
用220V变380V的变压器,可380V引线只有两根,接变频器的输入端折么接?能说清楚点吗?谢谢!另负载选用能用三个灯接成星型的吗?

网友D:
变频器电源板,590电源板,6RA23, 24,70直流调速器故障,联系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楼主:
各位大侠能说清楚点吗?

楼主:
各位大侠能说清楚点吗? 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E(2010-07-09):
有些变频器会报缺相的,怎么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关于有些变频器会报缺相的,怎么解决?

在参数里把缺相保护屏蔽掉就行了  具体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