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柜里的控制线要区分颜色吗?有这方面的国家标准吗?谢谢!

楼主(2008-05-09):
控制柜里的控制线要区分颜色吗?

比如:220V用红色线;24V+用棕色线;零线用蓝色线;信号线用橙色线

这方面的国家标准吗?谢谢!

网友A:
要的,如GB7947-1997导体的颜色或数字标识等等

楼主:
非常感谢您!我现在去查一下这个标准!

网友B:
有电气标准手册上面有详细的记载。

网友C:
配柜子时可以忽略标准。但线径不能忽略。

网友D:
谁有的话能来个详细的报告最好!

网友E:
雪世界

有电气标准手册上面有详细的记载。

-------------------------------------------------------------------------------------------------------------------------------------------

我怎么就没找到过哦!!!那位找到了通知一声哦!!!!谢谢!!我也需要。

网友F:
我怎么就没找到过哦!!!

网友G:
把标准发上来撒!谢谢!!!!

网友H:
控制柜里需要这样么?

标上线号和线大小就可以了吧

网友I:
除保护接线以外,GB7947-1997也没有强制性的规定。

网友J:
进口的柜子有,而且还要线标号。

网友K:
对粗的动力电缆有规定,线没区分颜色也不要紧,在两头套相应颜色的套管也可以。线标号是必须的。

网友L:
动力线要区分的,控制线不需要,也可以自己区分.

网友M(2010-10-30):
主动力线可用“黄、绿、红”为相序色,其排列为从左至右从上至下从里至外;接地及接零保护线必须是黄绿双色线,中性线必须是浅蓝色。(新标准:5226.1-2002《机械安全机械电气设备第1部分》第14.2.4章节对主回路动力线路的建议选用的线色是黑色,交流控制回路建议选用的线色为红色,直流控制回路建议选用线色为蓝色,由外部供电的连锁控制回路建议选用的线色为橙色。)  采用铜母排时可选用黄绿红色的热缩套管或绝缘色漆,其排列按上述类同。控制线(二次线)及弱电线无强制性的要求,但不应与强制规定的导体颜色发生混淆或冲突。

网友N(2021-06-21):
引用 网友M:
主动力线可用“黄、绿、红”为相序色,其排列为从左至右从上至下从里至外;接地及接零保护线必须是黄绿双色线,中性线必须是浅蓝色。(新标准:5226.1-2002《机械安全机械电气设备第1部分》第14.2.4章节对主回路动力线路的建议选用的线色是黑色,交流控制回路建议选用的线色为红色,直流控制回路建议选用线色为蓝色,由外部供电的连锁控制回路建议选用的线色为橙色。)  采用铜母排时可选用黄绿红色的热缩套管或绝缘色漆,其排列按上述类同。控制线(二次线)及弱电线无强制性的要求,但不应与强制规定的导体颜色发生混淆或冲突。

说得挺好的,肯定经常查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