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控制柜里的220V和24V的线是否要用不同颜色的控制线?

楼主(2008-05-09):
控制柜里的控制线要区分颜色吗?

比如:220V用红色线;24V+用棕色线;零线用蓝色线;信号线用橙色线

这方面的国家标准吗?谢谢!

网友A:
当然要哦

网友B:
我不知道国家标准是怎么规定,一般24V我就用红或棕色做+极,蓝色做-极,黄色做信号线

网友C:
220V AC应当按照电气规范要求来作,仪表信号线多用黑白两色

网友D:
随便吧。标准可以忽略。但线号不能出错。

当然分开颜色好一些,不会把220接到24设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