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8-05-09):
220v通过变压器降到18v整流后电压正常可是接线300m后电压升到40多v怎么回事啊 ?请教一下

网友A:
整流后的线路和220V线路有没有走到一起?

楼主:
没有和220V线路有没有走到一起

网友B:
整流后电压是多少

网友C:
接一个负载再看一下。

网友D:
你用劣质数字万用表测的,测试的是300M的线路感应电压,实际上18V直流经过300M后,几乎不容易带动什么负载了,不相信你就带个12V的灯泡,肯定亮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