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电脑绣花机软驱接口转USB接口转接板

楼主(2008-05-09):
一、 概述:
由于目前软盘已经被淘汰,以前用在数控机床和电脑绣花机上的文件输入接口,很难找到软盘继续使用,我公司推出软盘的替代产品将传统的软盘改用U盘作为文件输入介质。在软驱安装的位置换一块软驱—》USB转换板,就像是传统的软盘驱动器,插在主板的34针软驱FDC接口上,当成软驱使用,与操作3.5英寸1.44MB软盘类似,应用程序软件通常无需修改。
对用户而言,实际上是使用U盘而非软盘,U盘与软盘相比,易于携带,体积更小,寿命更长(约10万次),更可靠(不怕磁、不霉变、抗振)。
Floppy Disk Drive (FDD) => USB Disk Drive (UDD)
二、技术特点
1、 符合普通3.5英寸1.44MB软驱的规范,连线与普通软驱相同,使用上也相同
2、 使用与软驱相同的电源。
3、 支持PC机、工控机、嵌入式系统以及单片机通过FDC控制芯片按软盘方式操作
4、 支持软驱可以支持的各种操作系统和BIOS,客户应用软件通常无需任何修改
5、 支持U盘引导操作系统(模仿软盘启动功能,须在CMOS中允许软盘启动)
6、 U盘容量不限,按软驱规范,不修改软件时只能使用1.44MB
7、 按软驱规范,U盘读写速度也与软盘类似,速度相差不超过10%
8、 U盘驱动器与普通软驱一样,不支持带电插拔,但是U盘本身可以带电插拔
9、支持U盘本身的写保护,与普通软盘的写保护功能作用相同
10、支持A盘和B盘,系统中可挂接多个U盘驱动器和普通软驱以及两者混合使用
11、支持与普通软盘类似的1.44MB格式化,另可提供WINDOWS下的专用格式化工具
三、产品分类
1、标准版,仅支持1.44MB容量,U盘的前1.44MB

2.金属外壳,全黑色
四、应用
用于替换计算机、工控机、嵌入式系统、纺织绣花等工业设备中的普通软驱
指示灯说明(实际电路可能有区别,例如可能另有一个绿色灯为电源指示灯):
1、绿色灯亮/灭代表是/否已经插入U盘(或USB设备)
2、红色灯亮/灭代表是/否正在读写U盘,红色灯亮时建议不要拔出U盘,否则,对于写操作可能会丢失所写数据,对于读操作一般不受影响,由于部分U盘存在滞后写的特点,所以建议在写盘后等待数秒再拔出U盘
3、黄色灯亮/灭代表是/否出现错误(例如,插入不是U盘的未知USB设备等)

网友A(2008-11-23):
我需要改,数控机床的软驱全坏了,请联系我,13472868465

网友B:
好,估计大有市场。

网友C:
怎么联系你,有资料吗,请发我一份,gaozhong686@126.com

网友D(2009-01-31):
请与我联系

qq: 275717452

Email:  gaijiafeng@163.com    谢谢

网友E:
特有用,真的,只是市场比较窄.

网友F:
也想了解,如何联系

网友G:
                     公司从80年代开始给机床配套电箱,用过各种系统改造大量机床,例如:龙门刨床动作关系简单,但要改好就要下一帆功夫,即要速度快又要撞击声小。我们已改过很多,全国各地都有,可以现场考察,       欢迎来电咨询!
电话联系。13484666344 孙鑫                     QQ    1102288769                 029 - 83013683

网友H:
顶下,怎么联系你   ?

网友I(2009-07-17):
PI-6683VN 半长卡     李泽光:13662275084

板载AMD LX-800-500Mhz 低功耗CPU(无需风扇)
ISA总线
板载128MB/256MB DDR-SDRAM
板载显卡:AMD Geode LX-800 ,分辨率最高可至1600 X 1200
LCD输出:支持CRT/TFT/LCD,4~64M共享显存
板载RTL8100C 10/100M网卡
3个RS-232串口,1个RS-232/422/485串口,1并口
RS-422/485串口过电压保护25KV
1个Type-I/II的CF插槽
8路GPIO
1个DOC插槽
4个USB口,支持USB2.0
声卡:AC97(可选)
0~254秒看门狗定时器
支持单+5V供电
功耗:+5V/1.6A
工作温度:0℃~60℃

李泽光:13662275084

ISA-E5 VIA C7 /EDEN ISA半长卡,带显卡/网卡

支持C7/EDEN CPU
C7支持到1.0G/1.5G/1.8G/2.0G Hz
EDEN支持到 400M/500M/600M/800M/1.0G/1.2G Hz
系统芯片 VIA CN700+VT8237R Plus
1条 DDR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1GB
CN700芯片组内置S3显卡,支持CRT+LVDS双通道输出
双通道24-bits LVDS LCD最大支持到1600 X 1200
板载1个VT6103L 10/100网卡
板载AC97声卡
4个USB 2.0,1并口,4串口,COM2可设置成RS-232/422/485
2个SATA,支持RAID0、1
1个40-pin IDE,1个44-pin IDE,1个CF-II插座
看门狗定时器1-255秒

李泽光:13662275084

ISA-E13 低功耗ISA半长卡,带显卡/网卡

低功耗 RISC 300MHz CPU
128MB DDR2内存
XGI Z9S显卡支持VGA输出
1个40-pin 18-bits TTL LCD显示输出
1个20-pin 18-bits LVDS LCD显示输出
板载1个RT8101L 10/100网卡
4个USB 2.0,1并口,4串口,COM1、COM2可设置成RS-232/422/485
1个40-pin IDE,1个44-pin IDE,1个CF-II插座
16位DIO,1个PC104插座,1个PC104 PLUS插座,1个MINI PCI插座
看门狗定时器1-255秒
支持DOS6.22、Linux、WinCE 5.0

李泽光:13662275084

PISA-E3 VIA C7 /EDEN PISA半长卡,带显卡/网卡

支持C7/EDEN CPU
C7支持到1.0G/1.5G/1.8G/2.0G Hz
EDEN支持到 400M/500M/600M/800M/1.0G/1.2G Hz
系统芯片 VIA CN700+VT8237R Plus
1条 DDR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1GB
CN700芯片组内置S3显卡,支持CRT+LVDS双通道输出
双通道24-bits LVDS LCD最大支持到1600 X 1200
板载2个VT6122 10/100/1000M网卡
板载AC97声卡
6个USB 2.0,1并口,6串口,COM2、COM4可设置成RS-232/422/485
2个SATA,支持RAID0、1
1个40-pin IDE,1个44-pin IDE,1个MINI PCI插座
看门狗定时器1-255秒

李泽光:13662275084

PISA-E11 Core2 PISA半长卡,带显卡/网卡

支持Core2 Duo,Celeron-M CPU ,FSB 533/667MHz
Micro-FCPGA478 Socket-M 插座
系统芯片 INTEL 945GME+ICH7M
1条DDR2 SO-DIMM内存插槽,最大支持到2GB
INTEL945GME芯片组内置GMA950显卡
双通道24-bits LVDS LCD最大支持到1600 X 1200
多种显示输出:CRT、DVI、LVDS双通道输出,可同时输出2种
板载2个RT8111C 千兆网卡
板载RT ALC888高品质声卡
6个USB 2.0,1并口,4串口,COM2可设置成RS-232/422/485
2个SATA
1个44-pin IDE,1个MINI PCI插座,1个CF-II插座
看门狗定时器1-255秒
支持PISA BUS v1.7

李泽光:13662275084

网友J(2009-08-26):
联系我。Q439152334、、、

网友K:
请联系我。qq115432786

网友L(2010-03-13):
我是专业电脑维修的,觉得这很有市场,联系我13326160171.QQ261598629

网友M:
北京中航神州网络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本公司专业代理销售:数据采集卡,ADAM模块,研华原装机、组装机、嵌入式工控机,便携式工控机,工业液晶显示器,工业一体化工作站,军用加固笔记本,研祥工控机,华北工控机。
自动化控制产品:西门子PLC,西门子变频器,富士变频器。
加工类:定制各种控制机柜并设计方案和接线。
工程部:承接网络视频监控、工业污水、城市用水处理系统、废水处理程控系统、废气处理程控系统、电厂化水处理程控系统的控制工程;城市水质远程监控,水质监测工程。配套水处理系统程控设备:自动加药系统、滤池、高效过滤器、离子交换器混合控制柜等等。
联系人:孙春雷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11号E世界财富中心C1079A室
电话:010-62684569-812 13521810371 邮箱:scl6688@126.com 网址:www.zhsz.net.cn

网友N(2010-04-19):
山东明远设备自动化有限公司

主题:专业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
地点:山东省内

自动化控制,PLC,单片机

本公司主要承接电气自动化项目,并独立成功完成数十个自动化项目如:恒压供水系统,
大型污水处理系统,多轴伺服传动柔印机,以西门子300为核心的大型包装线,奶包灌装
机,油田整体监控操作系统(核心单片机Arm7),51.96小型单片机控制系统等等欢迎广大
新老用户来电洽谈业务,电话:15264886051 联系:魏经理 联系方式:一五二六四八八
六零五一

我公司用过的自动化品牌较多,在方案中可供用户自由选择,主要有西门子,贝加莱,施
耐德,伦茨,丹福斯,美国AB,ABB,艾默生,三菱,富士,松下,欧姆龙,安川,TRIO
,三垦,台安,台达,汇川,和力时等等

网友O:
很高兴看到这个消息
请联系我Mr.許澎 先生
24小時等你的電話:+86(0)186635-82868
wMx.Inc@gmail.com

网友O:
Mr.許澎 先生

24小時服務電話:+86(0)186635-82868
wMx.Inc@gmail.com

专业销售各种设备专用软驱,主要有西门子,贝加莱,施
耐德,伦茨,丹福斯,美国AB,ABB,艾默生,三菱,富士,松下,欧姆龙,安川,TRIO
,三垦,台安,台达,汇川,和力时等等

软驱品牌:TEAC,SONY,YE-DATA,EPSON,MITSUMI,Panasonic,Mitsubishi,CITIZEN,NEC,IBM ZIP 250MB,SCSI FLOPPY DISK DRIVE,SCSI Hard Drives,TEAC-FD235HF-C529,TEAC-FD235HS911,JU-226A033FC,JU-256A078PC,JU-226A033FC,YD702D-6639D,NEC1137D

我们公司的网址:http://www.ruanqu.net
QQ:309995857 / 929462644
E-mail: szdomo@gmail.com
wMx.Inc@gmail.com
24-hour Service Mobile:(+860)186635-82868

网友P:
这个支持普通pc软驱1.44M,有些机床是跳线软驱,nec的dos系统,这个就无能为力了,我这里有刚刚开发完成的支持跳线软驱的仿真软驱,绝对全国独有,刚刚在我的机床上测试成功,有需要者可联系我。

jinkun23@sohu.com

另外,本人可提供日本nec格式软盘的系统安装及复制服务。如果你的机床出现系统故障,请联系我。

网友Q(2010-10-13):
软盘的替代产品将传统的软盘改用U盘我需要改几台 13003193786

网友R:
维修各种织机、商标织机(电路板)、浆染机,电子清纱器,PLC、触摸屏,变频器,伺服器。以及纺织电器电子销售自动控制系统设计施工。欢迎来电咨询 13560322525 常生

网友S(2011-03-25):
商标木梭机控制箱软驱输入如何改成USB需要什么配件在那里购买

网友T(2017-02-07):
联系我,我有需要,13507458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