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灯控制问题

楼主(2008-05-09):
红外线灯管IR灯控制采用电力调整器比较好还是采用固态继电器比较好,如果用电力调整器,哪种厂家比较好,还有就是对温控器用没有什么特别要求?

楼主:
没人回吗???????????

网友A:
在小电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固态继电器,成本比较低.但固态继电器是通过高频率的通断来调节IR的输出功率的.所以如果功率(电流)比较大的时候(如>100A),还是务必选择功率控制器,它可以通过接受模拟量输入信号,实现连续调节,准确可靠.对延长IR灯的使用寿命也有好处.

最贵的功率控制器应该是英国欧陆的了吧.可以上网查查看.国产的也有,不过没用过.我就是做红外辐射器的.^_^

楼主:
谢谢,哪里的红外灯管做的比较好,我们买的保定光源的IR灯老坏,有的装上还没用就坏了,还有能不能介绍一下红外灯如近红外,远红外,中红外应用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