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KW电机12抽头接线方式

楼主(2008-05-09):
45KW电机有12抽头用什么方式接线啊?最好给一份图纸啊,谢谢!!

网友A:
没有见过,是不是异步电机

网友B:
多速电机

网友C:
3速的,图没有。不好意思

楼主:
电机是1986年日本制造的,我们还要用的,不知用什么方式供电,急啊!!

网友D:
没见过,说来听听

楼主:
U2,V2,W2; Z1,X1,Y1; U1,V1,W1, U2X1短结,V2Y1短结 ,W2Z1短结,不知怎么接了?就这些了.

网友E:
这么老了,换了吧

网友F:
多速的,可三角运行,可星型运行,三角运行就接u2.v2.w2.星型运行就接u1.u1.w1.星型是高速,三角型是低速.

网友G:
   还米见过呢!

笨笨!

网友:
可以试一下延边三角型的接线方式!

楼主:
只能试一下了,谢谢大家!!!

网友H:
可能是是不是双速电动机哟?

网友I:
可以试一下延边三角型的接线方式,然后用电感测量是否平衡,再送电,也许会解决的。

网友I:
对了,你可以测电感的方法,有方向性,矢量关系找

网友J:
可以试一下延边三角型的接线方式

网友K:
双速电机要不了那么多的抽头吧估计最少3速以上,还有楼主的说法问题!自己考虑吧!

延边三角型启动的是9个接头好不啦!不要人云亦云!

网友L:
我估计是双速电机,,电机铭牌还知道吗?

网友M:
是的延边三角是9头的

楼主:
重新查了一下:Z2 X2 Y2;U2 V2 W2;Z1 X1 Y1;U1 V1 W1;U2与X1短接,V2与Y1短接,W2与Z1短接,Z2 X2 Y2,U1 V1 W1外接电源,现要负载启动,能否用星三角启动,或降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