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MODBUS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8-05-09):
最近我在用PLC与仪表通信,用的是MODBUS库文件里的功能块,结果发现程序运行起来很慢,连接的仪表也不多3块而已,向各位同仁请教一下。

网友A:
可能跟你的程序组织有关,另外如果自己根据协议组织通讯代码,用自由口通讯的话,比这个库文件要灵活的多,而且占用内存也小.

liumingqin623@hotmail.com

网友B:
请问,MODBUS模块在运行的时候,连接设备的2线之间的电压是DC5V左右的吗?

楼主(2008-06-20):
很多设备又自由口通信时,接受到的数据是ASCLL码,处理起来也比较困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多设备又自由口通信时,接受到的数据是ASCLL码,处理起来也比较困难。

这个要看你对该协议的了解程度以及对plc的程序编制能力了

楼主(2008-09-29):
自由口协议编写有没有好的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