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套S7-400系列PLC,如何在不停止CPU的情况下,从另一套PLC读取数据

楼主(2008-05-09):
我手头有套系统正在运行,两套PLC间,我需要数据通讯,有没有办法能不动用组态,也就是不停止CPU的情况,还能从对方读取数据啊?青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首先你必须弄明白两个CPU之间的通讯方式MPI/PROFIBUS/INTERNET之间的哪一种,具体通讯功能块可以在库文件目录下SIMATIC_NET_CP/CP400中找到FC5(SEND)和FC6(REVICE)两个块

楼主:
用FC5和FC6是不是得停止CPU 啊?我是不能够停PLC的

网友B:
如果两套PLC都与wincc连接的话,需要通讯数据不算太多的话,可以用画面中转来实现数据通迅,具体怎么作,我不太清楚了,还请高手来作答吧.

网友C:
首先你必须弄明白两个CPU之间的通讯用什么协议。我建议你用以太网通讯

网友D:
在wicc中可以用全局脚本实现。

网友D:
在程序中可使用FC5和FC6实现。

网友E:
首先必须明确你目前的组态是什么。

网友F:
在netpro里面增加一条connection并下载,并不会导致plc停掉。

然后增加fc5、fc6或者put/GET更不会导致cpu停吧。

网友C:
 首先你两个CPU之间必须 有两块通讯卡即cp443-1系列的,然后我建议你用以太网通讯,也就是采用INTERNET通讯方式  ,具体通讯功能块可以在库文件目录下SIMATIC_NET_CP/CP400中找到FC5(SEND)和FC6(REVICE

网友B:
哪位仁兄施展才华,将在wincc中用全局脚本来实现变量中转,进行数据通迅呢,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