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操作系统适合安装哪个版本的WINCC

楼主(2008-05-09):
我的微机上安装的是XP操作系统,不知道安装哪个版本的WINCC更稳定

网友A:
wincc6.0以后的都可以

楼主:
是否包含WINCC6.0?

网友B:
我的是XP sp2,装的6.0亚洲版,将就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C:
如果是Wincc6 SP2以前的版本,仅可以安装在Windows XP SP1以下,其余可以安装在XP SP2版本上,XP SP3目前未作兼容性测试,目前不得而知,Wincc6.2 SP2可以安装在XP SP3系统上,使用中是否存在兼容性问题不得而知。

楼主:
以前在XP中安装过Wincc5安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