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线带电相线没电

楼主(2008-05-09):
三相A,B,C,其中A相用电笔测量没有电.但是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正常.

N零线用电笔测量有电,但是用万用表测量电压正常.

AN.BN.CN都是224V.         AB.AC.BC都是389V

网友A:
可能零线那一边没接

网友B:
A相碰地,零线通过设备线圈也与火线相通着

你站在了火线上

网友C:
你的位置没有可靠接地且阻值很大,相线直接或间接接地,所站位置与相线处于等电位,故用电笔测相线没电而零线有电。

网友D:
我同意上2位的说法....

网友E:
我上次也说过这个问题的,没人信!就是<电笔没量也来的电>

网友F:
2楼和3楼说法应该是对的,试着用万用表或摇表测一下A相的对地电阻

网友G:
2楼和3楼说法应该是对的,直接查一下线路把!

网友H:
零线接地电阻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