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火焰检测器

楼主(2008-05-09):
大家讨论一下火焰检测器的质量问题

网友A(2008-07-26):
加QQ群64417671

网友B(2008-08-25):
我单位使用了一些霍尼维尔的产品和法国的一个品牌,有兴趣可以聊聊。。。

网友C:
再好的火焰检测器也无法避免由于火焰晃动,黑烟,灰尘的影响。比较好的是采用两个火焰检测一起分别检测两个不同位置角度的火焰,把它们的接点信号并接作为最终的结果。

网友D:
3楼说的对,但是我想强调的是,火焰监测仪要是选用红外线火焰监测仪就会更好。火焰监测仪输出的信号只是说明是否有火焰而已。

网友E(2009-03-07):
为什么不用用国产的呢,你说的火检品牌都不怎么出名,我给的信息,美国FORNEY,ABB,COEN,中国哈尔滨中能都不错,在火力发电厂用。

网友F:
这个东东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G:
我们的厂的锅炉就经常出问题,速断阀经常出问题,不知道是火检的问题还是plc的问题。回头去研究研究火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