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工频定速泵和一台变频泵如何并联运行?

楼主(2008-05-09):
如题,一台工频定速泵和一台变频泵如何并联运行?

两台原工频定速泵不合适现场使用,需要根据实际调节总管流量大小,现在有人提出只使用一台变频器改造其中一台泵,问这种使用方法可行吗?如此该两台泵如何实现并联运行?

网友A:
用变频器改造应该是可行的,如果两台泵是相同的,还可以用一台变频器一拖二进行改造,效果可能会更好.

网友B:
我厂正在改造,可行,工频常开变频利用水压控制频率

网友C:
楼上说的对,没问题可行。

网友D:
可以的,变频运行,工频备用用压力传感器取压力信号给变频器

网友E:
完全可以.工频备用用压力传感器取压力信号给变频器

网友F:
这就是一拖二的恒压供水系统呀

楼主:
我记得水泵的并联是两台泵出口压力相同时才好并联,工频常开,变频利用水压控制频率则变频泵转速发生变化引起水泵出口压力变化,此时两台泵出口存在压差,那么此时并联会出现怎样的现象?或者如此,变频泵调节范围取较小值,以适应并联运行,则很有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调节总管流量能力小。

网友G:
楼主说的是供水系统吗?

网友H:
TO 楼主,这应该是个恒压供水问题。如果想获得某个压力值,不是两个泵出口压力的简单相加。例如 如果想获得1.5,假设工频为1,则变频应该是大于0.5,可能是0.7,这样就类似与1+0.7=1.5,这个例子是个我大概的理解,望各位大虾赐教。

楼主:
变、定压水泵配置方案运行匹配较为困难,且节能效果有限,和采用变频节能控制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很难起到调节流量大小。

网友I:
用变频器改造应该是可行的,如果两台泵是相同的,还可以用一台变频器一拖二进行改造,效果可能会更好.

正确!有没有人发张原理图上来!

楼主:
工频定速泵和变频泵并联运行长期使用,且随需要达到调节出水流量的目标,我现在非常怀疑该方案的可行性!

网友I:
为什么要怀疑,说说你怀疑的地方吧!

楼主:
前面说了“水泵的并联是两台泵出口压力相同时才好并联”,为了适应工频定速泵,则变频泵频率要达到50HZ,这样不就回到两台工频定速泵并联状态。我期待管路上的流量动态改变,一定一变如何实现呢!难道说总管流量大了,停掉变频泵,小了再起变频泵,反正变频泵起停不容易伤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