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2-15KW变频显示OC

楼主(2008-05-09):
一台N2-15KW变频器,一开机就显示OC,我测过模块是好的,驱动也查了,PC929都换了,还是不行,请大家就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很可能是互感器啊,其次就是控制板!!!

网友B:
台安的通病,互感器的问题。控制板一般不会坏。有问题可以和我交流:13558705814

楼主:
你是那里的啊,如近的拿过来给看看哦.

网友C:
先把驱动板上所有的电解电容多换掉了再说,据说这照治N2的70%的病。

网友D:
说得没错,换电容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