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WINCC中I/O窗口的数据传给PLC

楼主(2008-05-09):
在PLC运行的程序中有一个常数需要改变,由于运行WINCC时打开STEP7比较麻烦。不知道怎样通过WINCC来实现对PLC运行的程序中的某个常数进行修改?

网友A:
在画面上做一个能写的控件(记不清楚叫什么,能编辑),连接上变量a,a连接PLC的MD1022或者DB6.DBD56,运行画面。在画面上修改编辑框控件的值。PLC程序中把常数改变为MD1022或DB6.DBD56就行了。

远程设置参数。

网友A:
另外搞清楚变量类型,整数用W,双整或实数用D,你问的是这个问题吗?

楼主:
  谢谢李书周的解答!

  还问题,如果改变变量a,变量a的值能自动连接上MD1022(DB6.DBD56)吗?不需要在STEP7中执行下装吗?

  如果MD1022和DB6.DBD56都被占用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