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菜的DCS问题

楼主(2008-05-09):
现在 在一家化工单位从事仪表方面的工作。以前没有接触到DCS这样的东西 ,现在看了写书 感觉还是迷迷糊糊的。我们公司用的有一套DCS是由MAXONIC公司设计的。现在我有几个简单的问题 ,,希望知道的朋友指点一
下;
控制器用的是HONEYWELL的,监控软件好象是MAXONIC公司自己编写的 好象用的是VB;操作站用的是PC机 ,XP系统。大致的信号连线 是这样的:
现场的仪表 的模拟信号输出直接接到控制器的信号模块上,在从控制器的接口模块上通过一般的网线连接到交换机上,在从交换机上出俩2跟网线到2太一样的PC机上。

1 监空软件上没有看到一些关于自动化控制需要的一些PID参数,在控制器上是否有CPU模块(象PLC一样的),我 只看到了PS模块 IM模块 和SM模块 在这个DCS系统中起控制作用的是控制器,还是监控软件??

2 假如我有MAXONIC公司的这个监控软件的安装程序,是不是将此程序安装在其他的新的PC机上,连接上相应的信号线,是不是DCS就能正常运行了?还是需要设置其他的参数?

3 这个DCS 怎么会没有工程师站?
不知道我的表述有没有什么问题??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晕倒!

控制器上肯定有CPU模块啦。要不程序怎么下载存储啊,

honeywell的系统一般都要有工程师站的,你那里可用了吧!能是系统调试完毕后直接把工程师站做操作站

网友B(2008-07-11):
1, 肯定有控制器的。控制是由控制器直接执行的,但是监控软件负责进行参数的调整和控制效果已经过程的观测。

2. 不一定行的,安装程序后,dcs一般都要进行一定的设置,你可以参考其它pc机来进行配置

3. 工程师站的肯定存在,有可能和sever或者某一个操作站共用。

最好找找手册,一般的系统都有很详细的说明手册的。

网友C:
HONEYWELL DCS (TPS)的控制器为HPM,,由两块卡组成,即通讯控制处理器模件和I/O LINK借口模件组成

你用的可能是一个小的DCS系统

网友D:
honeywell 的控制器怎么会让你用其他的监视程序呢,本身自己的监视程序就非常的完善啊,不知道你是那里的用户,可以联系我qq:363751405

网友E(2008-12-22):
呵呵,学习了,蛮有意思的问题啊

我们用的PKS了啊,

网友F(2009-10-30):
楼主的系统还是第一次听说!关注。

网友G:
公司专业销售Honeywell DCS卡件,服务范围涉及S9000、HC900,PLANTSCAPE,TDC2000、TDC3000(US操作站)、TPS(GUS操作站)、PKS 等Honeywell DCS集散型控制系统  电话:13814078406  QQ:457127487

网友H:
你的说明不是很具体,你只是简单说了系统的一般情况,HONEYWELL的系统还是很好的,工程软件包比较全。你说的PS,IM,SM是西门子的模块,不是HONEYWELL的,你应该把系统的结构弄清。

网友I(2010-09-12):
maxonic主要作自己的产品

网友J(2010-10-25):
1,一套完整honeywell控制器本身就包含了I/O模块,通讯模块,控制器模块,电源模块。PID参数要在Honeywell提供的组态软件中才能找到。

2,你要在另一台PC上安装监控软件的话,肯定要做一些设置,否则数据是上不去的。另外安装监控软件时要注意软件的授权方式,比如,加密狗或注册码。。。。。。

3,我认为工程师站和操作员站也就是登录权限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