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碳棒的负载性质

楼主(2008-05-09):
我们公司有几台金属加热及保温电炉,发热元件是硅碳棒,硅碳棒采用三相星形接法,现我们测量出三相电流,想知道实际功率是多少,

我想问一下,是按电阻性负载:单相电流除以4.5再相加,还是按电动机性负载:"一个千瓦两安培",请各位师傅个帮忙.

楼主:
咋没人回贴那,是不是我问的问题太简单,太基础了,比如说三线电流都是45A,实际功率是多少,我真的不知道,请大虾们帮帮忙.

网友A(2009-04-14):
硅碳棒是电阻性负载 ,每项实际功率是相电流乘相电压

网友B:
硅碳棒是电阻性负载 ,没错,但是起电阻值不是恒定的,每项瞬时功率是瞬时电流乘瞬时电压 ,一般是算其平均功率,即平均电压乘平均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