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故障声音

楼主(2008-05-09):
可能是CPU有点低,要不就是里边进灰尘了,打机机箱瞧一瞧,以下有几条常识你可以参考一下:
1 短:系统正常启动。
1 长1 短:内存或主板出错。
1长2短:显示器或显卡错误。
1 长3 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1长9短:主板BIOS损坏。
不断地响(有间歇的长声):内存条未插紧或损坏。
不停地响:电源、显示器未和显卡连接好。检查一下所有的接插件。
重复短响:电源有问题。
AMI BIOS的主板故障警告表
1短:内存刷新失败。
3短:系统基本内存(第1个64KB)检查失败,需换内存。
4短:系统时钟出错。
5短:中央处理器(CPU)错误。
6短:键盘控制器错误。
7短:系统实模式错误,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
8 短:显示内存错误。
9短:BIOS检验错误。
1长3短:内存错误。
1长8短:显示测试错误,显示器数据线没插好或显卡没插牢。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实践中发现许多用户最常遇到的此类黑屏故障多半是由于内存条未插紧或损坏,而发出的间歇的喇叭报警声,大家可重点检查一下内存条是否松动或有 灰尘进入,可取下内存条将内存插槽或内存清扫干净,或换一个内存插槽插上,或换根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