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标准信号转换问题

楼主(2008-05-10):
         各位高手能否提供一种将4-20mA或0-10V的标准信号转换成20-4mA或10-0V信号的方法。是否有类似的仪表或转换器。请提供信息或办法。

谢谢!!

网友A:
有。

使用我们的PAXP这款仪表,这几种信号就可以任意转换。

精度也很高(16A/D):

    输入范围                     精度 (18~28℃)       精度( 0~50℃)                         阻抗/容抗                最大持续过载               分辨率
      20mA
(-2~26mA)              0.03%读数+2μA            0.12%读数+3μA                               20Ω                            150mA                     1μA
    10VDC
(-1~13VDC)           0.03%读数+23mV         0.12%读数+3mV                            500KΩ                           300V                       1mV

特点:
1、明亮的、5位或6位数字,可变亮度,0.56"即11.2mm绿色或红色LED(计数器有8位数字可选)显示;
2、计数器(可选带预制比例脉冲输出)、速率表、计时器(可选带时钟卡)、电压/电流、温度、过程信号输入,以及应变仪表(称重表);
3、有PC利用方便的Windows编成软件,方便批量设置;
4、UL(UL508)认证,
5、可选的插入式输出卡:2/4路报警输出卡,模拟量输出卡,各种接口的通讯卡(RS232/RS485/DeviceNet/ModBus/ProfiBus-DP)
6、工程单位,可变成转换
7、功能健/外部用户输入可编程
8、NEMA 4X /IP65防护等级面板
9、可选大屏幕显示器:1.5"和4"LED
10、CE认证

网友A:
联系方式:021-54807896 /  http://www.shlauto.com

网友B:
有没有4-20ma到0-10V的转换器?

网友C:
帅克,本人对你贴出的仪器颇感兴趣,不知能否发份资料都我邮箱。

本人EMAIL已通过系统留言给你了。

网友A:
有你需要的模块。

IAMA—万能信号调节模块

• 3端隔离模拟量信号
• 万能转换模块-DIP开关设置选择输入&;输出
• 超过100种输入输出模拟量转换组合
• 全部量程出厂预先校准,全部量程用户可现场标定,同时保持出厂标定为日后所用
• 9~32VDC模块电源

功能描述:
IAMA3535万能信号调节模块能隔离和变换超过100种工业标准模拟量信号组合。利用DIP开关对输入输出的范围进行选择(编程)可省掉定购各种输入输出信号模块。除了转换能力外,IAMA3535模块提供了一个输入/输出信号光耦隔离电路和变压器隔离电源给输入,输出电路。
IAMA利用一个10位DIP开关,一个1位DIP和两个LED来实现用户输入和输出标定和方式选择。一般,依据量程选择和标定,模块总满标精度超过0.05%。精心设计的微处理器提供简便的现场标定,内置E2PRO存贮标定值用于重复使用。IAMA3535全部输入输出均为出厂预先校准。由一单独方式开关选择出厂标定或用户现场标定。
模块环境和工作温度范围为:-25℃~ +75℃。
高密度封装,DIN导轨安装节省时间和安装空间。
特点:
1.电源:9-32VDC,2.5W最大
2.输入/输出范围:参见表2和表3
3.零值/工作区间调整: 数字式(DI P开关转换)
4.最大输入信号:
 ; 电流输入:110mA
 ; 电压输入:1l0V
5.输入阻抗:
 ; 电流: 10Ω
 ; 电压:>;100K
6.输入保护:(浪涌抑制二极管)- 滤波二极管
 ; 电流输入:1l0mA最大,1.1VDC
 ; 电压输入:110VDC;输入除了110V以外,仅1分钟
7.最大输出电流:
 ; 电流输出: 22mA
 ; 电压输出: 10mA
8.负载阻抗
 ; 电流输出:≤600Ω
 ; 电压输出:≥1KΩ
9.输出符合:
 ; 电流:4-20mA, 0-20mA:12V最小(≤600Ω)
 ; 0-1mA:10V最小(≤10KΩ)
 ; 电压:10VDC(跨接一个最小1KΩ负载(10mA))
 ; 出厂标定载荷>;1MΩ
10.输入 — 输出 隔离等级:1.5KV@50/60HZ. 1分钟
11.阶跃响应:在满标99%范围内:300ms
12.精度(包括线性度):出厂:±;0.1%(最大测量范围)除1mA,2mA和20mV以外其余范围。这些量程范围精度为±;0.2%(最大测量范 围)。全部全程可现场标定:0.1%(最大测量范围)
13.分辨率:0.006%满标输入,0.006%满标愉出
14.环境要求:
工作温度范围: -25℃~+75℃
存储温度范围: -40℃~+85℃
工作和存储湿度: 85%最大
温度系数: 0.01%/℃(100PPM/°;)最大
海拔: 可达2000米
15. 结构: 绿色高冲压塑料外壳
16. 重量: 4.5盎司(127.57克)

输入信号:
 ; ; ; ; 0-20mV,0-50mV,0-100mV,0-200mV,0-500mV,0-1V,0-2V,0-5V,0-10V,0-20V,0-50V,0-100V,
 ; ; ; ; 0-1mA,0-2mA,0-5mA,0-10mA,0-20mA,4-20mA,0-50mA,0-100mA
输出信号:
 ; ; 0-5V, 0-10V,
 ; ; 0-1mA,0-20mA,4-20mA ;

 ;订 货 号 ; ; ; ; ; ; ;IAMA3535

 ;

没有收到你的留言。你可以直接发个邮件给我。info@shlaut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