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标准信号转换问题

楼主(2008-05-10):
         各位高手能否提供一种将4-20mA或0-10V的标准信号转换成20-4mA或10-0V信号的方法。是否有类似的仪表或转换器。请提供信息或办法。

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会有这种需求呢,怪事,当然有厂家可以订做你的需要

网友B:
信号采集做个反向就可以了

或者拿 100%-信号 即可。

锅炉的液位测量,平衡容器+差压变送器就是这样,还有的调节阀为气关型也有这种情况。

楼主:
非常感谢lly的帮助!

网友A:
测量封闭式容器的液位需要用差压变送器,差压变送器需要做负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