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等)西门子CP343-1SF灯亮

楼主(2008-05-10):
求助(在线等)CP 343-1 1EX21-0XE0上电后,STOP灯和SF都亮,拨到RUN后还是一样?? , 怎么回事?

网友A:
硬件组态可能出了问题

用STEP7在线查看下出错记录吧

网友B:
对CP343进行在线诊断测试一下

网友C:
可能你硬件组态没有正确,建议你重新组态并下载

网友C:
硬件组态可能出了问题,把开关关掉再上电,试运行一下

网友D:
要看你具体的组态,配置上有错误或冲突。

网友E:
配置错误,重新配置CP343

楼主(2009-10-03):
重新配置后,  把程序重新下载一遍后就正常了 , 多谢楼上的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