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源触点"怎么翻译?

楼主(2008-05-10):
今天,翻译问"无源触点"怎么翻译?

还真没想过,大家帮帮忙。

楼主:
请斑竹改一下题目为“无源触点”

网友A:
passive contact

potential-free contact

这2个都行,你选一个。

网友B:
像继电器的触点,就是.不要电源的

网友A:
老工控知道,他是老江湖了,呵呵!

网友C:
potential-free contact,南非图纸上用的这个

楼主:
感谢SIREN版主修改题目、并帮忙。

今天请教了一位朋友,说也可以译成DRY CONTACT,版主怎么看?

网友D:
干接触,也是无源开关一种。通断两种状态

网友E:
有点矛盾,除非没有连线或者不用,否则怎样实现触点无源,是相对的吧

网友A:
我在05年曾投过一个国际DCS项目,就是翻译成DRY CONTACT。

网友F:
Passive contact 英文中没有这一用法,以英文为母语的人也无法理解。
Potential free contact 直译为无电压触点,对应汉语中的无源触点。
Dry contact 指印刷电路板中焊接不牢的接点,此处焊点有干燥(dry)现像,外表颜色不同。

网友A:
我在控制工程英文版就看见过:Passive contact。

网友G:
看起来都可以用,想到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水饺,馄饨,用一个词表达,这就是文化的差异吗?

网友F:
没看过控制工程英文版,是美国用法吗?还是中译英?

网友A:
不知道哪国用法,都是外国人写的。

网友A:
我经常满世界跑,既然国外有Passive contact,就能用,何必关心哪国用法呢。

网友F:
被动性(Passivity)会经常用在电子工程和控制系统中,如Passive component 无源器件, 指不产生能量或没有功率增益的器件;如果一块电路全部由无源器件构成,就叫无源电路Passive circuit; 对立的是有源器件Active component;但国际上对这两种器件的定义和划分存在分歧;Passive这个词更多的是用在静电领域,如Passive force, passive transfer 等等。Passive contact 直接读出是被动接触的意思,实际上多数也是用于被动接触的含义;如果将Passive contact用于表示无源触点,容易产生歧义;我虽然能理解,但我没有见过这么用的。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朋友!1

网友A:
客气什么啊!

都是老哥们!

网友F:
Dry contact 在电器领域有三种含意:1,不良焊点;2,非水银触点;3,无电流电压接点,美国的C型接触器就叫 Dry contactor,本身不用于开关主电源。

网友H(2008-07-10):
正解是DRY CONTACT,不要查字典,这都是习惯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