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热继电保护器可以用熔断器替代吗?

楼主(2008-05-10):
电机热继电保护器可以用熔断器替代吗?

一只3KW的小电机,功率不大,一般情况下每天工作6个小时.

网友A:
不行,如果电机运行中烧断一支熔断器,电机就缺相运行了,会烧掉的,

网友B:
要可以的话热继电器可以下岗了

网友C:
不能替换, 熔断器是防止短路用的,电机热继电保护器,是防止过载用的,用途不一样,使用时要注意区分

网友D:
呵呵,熔断器防止过载用灵敏度不够,不用为好。

网友E(2008-06-20):
两者动作引发的结果是不同的,熔断器会直接断开主电路,由此有可能引发电机缺相运行,直至电机烧毁。热继电器则是将主电路的情况反馈给控制线路,由控制信号来控制电动机是否应该继续运行,不会直接断开主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