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行不稳定

楼主(2008-05-10):
公司新买了台变频器,安装完毕该变频器可以单独运行,只要其他变频器一工作次变频器就回显示88888,而且它控制的电机也成了寸动了,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什么牌子???仔细看说明书

楼主:
爱迪森,说明书上无此故障说明!

网友B:
干扰引起的原因。

网友C:
呵呵 看看变频器的干扰篇 再重新布一下线吧

楼主:
换了其他品牌的变频器,故障消除,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D:
又是一个不知名的品牌,为何这些小品牌的质量就是难以保障?

网友E:
干扰引起的原因,要解决加滤波器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