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起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8-05-10):
软起动的工作原理
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一个晶闸管交流调压器。改变晶闸管的触发角,就可调节晶闸管调压电路的输出电压。在整个起动过程中,软起动器的输出是一个平滑的升压过程(且可具有限流功能),直到晶闸管全导通,电机在额定电压下工作。
ABB软启动器简介
如果对于各类电机的平滑启动显得十分重要时,ABB固态软启动器可大显身手。不同于直接用全电压控制,软启动器采用了逐步升压的方法。
ABB软启动器有4种型号,PS S 03-25,PS S18/30-300/515,PS D75-840和30-720。
PS S 03-PS S25是适用于小型电机的紧凑设计。安装于DIN35毫米导轨上。这种小型软启动器具有内置的旁路接点。
PS S18/30-PS S300/515用于一般启动,可用"外接"和"内接"两种连接方法(可与标准的Y/D启动器相比较)。采用"内接"可减少42%流经软启动器的电流。也就是说使用户有可能用58A的软启动器来启动和运行100A的电机。
限流功能可做为选件提供,标准的配置是两个内装的信号继电器。这种软启动器的任务率为1.15,即其最大电流等于额定电流I*1.15。例:PS S18/30在"外接"时的额定电流为18A,而其最大的电流为1.15*18A=20.7A。
PS D 75-PS D 840和PS DH 30-PS DH 720这类软启动器具有坚固的金属外壳设计,可适用各类应用,包括常规启动和重载启动。 柔性组合的电位器式参数设定, 清晰的LED状况与故障指示于单元前面板上。可配选先进的电子过载保护脱扣器(对于PS DH型这脱扣器是标准配置),从而为电机提供比常规双金属片更有效的保护。例如:可用在电机间断工作状态。
ABB软起动器的主要控制功能
ABB软起动器的工作原理如上所述。在使用中可以进行以下主要工作:
1.起动时升压时间的设定和控制
PSS型软起动器的起动时升压时间设定范围为:1~30S;PSD型软起动器的起动时升压时间设定范围为0.5~60。
2.起动时初始电压的设定和控制
PSS型软起动器的起动时初始电压设定范围为:30~70电源电压(PSS型软起动器在运用限流功能后,起动时初始电压被固定在40%电源电压);PSD型软起动器的起动时初始电压设定范围为:10~60%电源电压。
3.限流功能的设定和控制
PSS型软起动器的限流设定范围:1.5~4倍电机额定电流。PSD型软起动器的限流设定范围:2~5倍电机额定电流。
4.停止时降压时间的设定和控制
PSS型软起动器的停止时降压时间设定范围为:0~30S;PSD型软起动器的停止时降压时间设定范围为:0~30S;PSD型软起动器的停止时降压时间设定范围为:5~240S。ABB软起动器在得到停止信号后,按照设定的降压时间,输出端由电源电压(PSD型软起动器由设定的级落电压,100~30%电源电压)降至初始电压,然后即刻降到零电压。
ATS48D17Y 5.5/17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D22Y 7.5/22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D32Y 11/32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D38Y 15/38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D47Y 18.5/47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D62Y 22/62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D75Y 30/75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D88Y 37/88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C11Y 45/110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C14Y 55/140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C17Y 75/170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C21Y 90/210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C25Y 110/250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C32Y 132/320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C41Y 160/410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C48Y 220/480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C59Y 250/590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C66Y 315/660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C79Y 355/790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M10Y 400/1000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M12Y 500/1200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D17Q 5.5/17A 230…415V,软起动器
ATS48D22Q 7.5/22A 230…415V,软起动器
ATS48D32Q 11/32A 230…415V,软起动器
ATS48D38Q 15/38A 230…415V,软起动器
ATS48D47Q 18.5/47A 230…415V,软起动器
ATS48D62Q 22/62A 230…415V,软起动器
ATS48D75Q 30/75A 230…415V,软起动器
ATS48D88Q 37/88A 230…415V,软起动器
ATS48C11Q 45/110A 230…415V,软起动器
ATS48C14Q 55/140A 230…415V,软起动器
ATS48C17Q 75/170A 230…415V,软起动器
ATS48C21Q 90/210A 230…415V,软起动器
ATS48C25Q 110/250A 230…415V,软起动器
ATS48C32Q 132/320A 230…415V,软起动器
ATS48C41Q 160/410A 230…415V,软起动器
ATS48C48Q 220/480A 230…415V,软起动器
ATS48C59Q 250/590A 230…415V,软起动器
ATS48C66Q 315/660A 230…415V,软起动器
ATS48C79Q 355/790A 230…415V,软起动器
ATS48M10Q 400/1000A 230…415V,软起动器
ATS48M12Q 500/1200A 230…415V,软起动器
ATS48D17Y 5.5/17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D22Y 7.5/22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D32Y 11/32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D38Y 15/38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D47Y 18.5/47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D62Y 22/62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D75Y 30/75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D88Y 37/88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C11Y 45/110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C14Y 55/140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C17Y 75/170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C21Y 90/210A 208…690V,软起动器
ATS48C25Y 110/250A 208…690V,软起动器

网友A:
《晶闸管软启动是个骗局》辩论纪实--------原帖原味!

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