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坝水位检测方法

楼主(2008-05-10):
我需要检测一个150米左右高的水坝水位,不知道采用什么传感器。希望知道的朋友推荐一下型号,品牌,信号为4-20mA的。超声波是否可以,有这个量程的传感器吗?

网友A:
超声波可以,但是量程没有150米(60米最大),雷达也达不到150米(50米)。激光可以测得250米(反射板式)。

这样看的话,非接触式测量,你就要选择激光了。接触式测量,可以选压力变送器。

激光测量,要做个管子,水面上放个反射板,反射板在管子里不会跑调,随着液面升降,反射光到激光接收器,输出4-20mA/0-10V.

详细资料备索,021-54807896 /  http://www.shlauto.com

网友B:
这个量程对于雷达和超声波来说确实是太大了

网友C:
水坝的高度不一定代表量程

网友D:
在水位上测量比较的麻烦,有看有没有建 水塔,水质状况.有塔,可以使用导波雷达.野外的情况需要针对环境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