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X系列扩展的I/O地址

楼主(2008-05-10):
用DVP20ES扩展一个4入4出模块,请问程序中的扩展模块X和Y的起始地址是多少?

网友A:
扩展 I/O 输入及输出起始编号除了 DVP-40ES 主机的输入点编号由 X30 开始,输出点编号由Y20 开始,DVP-60ES 主机的输入点编号由 X50 开始,输出点编号由 Y30 开始,其余扩展的输入点编号由 X20 开始,输出点编号由 Y20 开始。而扩展 I/O 的编号以 8 的倍数增加,未满 8 点仍以 8 点计算。

网友B:
长见识了,还没遇到过扩展的怎么做。

网友C:
x20-x23      y20-y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