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言板与密码等级切换的问题

楼主(2008-05-10):
请问各位高手:我在用威纶的触摸屏时候同时用到留言与进入系统要密码才能进入的功能,但是在我进入到系统的操作画面时想要进入留言板的时候,一按"进入留言板"键的时候就弹出 "whiteboard support popup style only "我的这个键是用在切换基本窗口的条件下做的 ,一按下的时候就出现那种情况.我也试着用了用弹出窗口来做切换.虽然没有出现上面所说的情况.但是留言板的窗口老是显示不出来,能看到有一点闪动,请问有哪位高人遇到过这种情况?还有就请问留言板的popup style 这种风格要在哪里才能修改?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A:
你可以去威纶网站下载几个实例看看,或者结合MT500使用手册中留言板一章的介绍,里面也有简单制作步骤,可以参考。

楼主:
谢谢你的提议!你上面所说的我都做了 ,就是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网站上没有相干的示例,留言板一 章也只是简单的介绍

网友B:
你加我QQ470331240,我为你详细解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