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运行模式时会进入停止模式的问题

楼主(2008-05-10):
S7-300运行模式时会进入停止模式的问题

由于模块的松动造成CPU出错而自动转入停止模式.如果是一些重要的控制,

忽然停止就会造成重大损失...用什么可以解决呢

请各大家给一些见议指导

网友A:
把该调用的ob块都用上

网友B:
是的,下载相应的ob块,(不必写任何程序),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C:
300的CPU下载 OB82 OB85 OB86 OB122来防止停机哦

楼主:
Event 5 of 100: Event ID 16# 49A4
STOP: inconsistency in the configuration data
occurred when checking Parameters for internal consistency
No consistency entries assignable
Error type: Time stamps of the loaded parameter fields do not match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External error, Incoming event
03:52:04.715 PM 05/10/2008

Event 6 of 100: Event ID 16# 4301
Mode transition from STOP to STARTUP
STOP due to: STOP caused by PG stop operation or by SFB 20 "STOP"
Startup information:
- Startup with modified system configuration
- Difference between setpoint and actual configuration
- Time for time stamp at the last backed up power on
- Single processor operation
Current/last startup type: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ermissibility of certain startup types:
- Manual warm restart permitted
- Automatic warm restart permitted
Last valid operation or setting of the automatic startup type at power on:
- Warm restart triggered by switch setting; last power on backed up
Previous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ARTUP (warm restart)
Incoming event
03:52:04.688 PM 05/10/2008
需要在OB块里写入哪些内容呢

网友D:
ob块里面什么都不用写的

网友E:
调用空的错误组织块,可以防止PLC停机

网友F(2009-09-30):
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STOP:inconsistency in the congfiguration data.
occurred when checking parameters for internal consistency.
NO consistency entries assignable.
Error type:Time stamps of the loaded parameter fields do not match.
Previous operating mode:stop(internal)
Requested operating mode: STOP (internal)

我的程序里面都已经有OB块了,请高手帮忙。我的QQ号是332142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