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与PLC通信

楼主(2008-05-10):
三菱变频器(S500的)与PLC通信对应地址怎么确定。就是PLC读变频器的地址。比如我要手动输入一个频率来使电机运转,这个地址对应于就频器的什么样的地址。我没找到,那位大侠提示下。谢谢了

网友A:
这个要通过A/D D/A模块然后在设定相应地址

网友B:
un yu fg hgf

网友C:
变频器的地址通过变频器内部的参数进行设定,然后您可以通过读变频器的参数值将变频器的地址读出来.

网友D:
请问三菱变频器(F740的)与松下PLC如何实现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