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处理解决安川制动单元故障

楼主(2008-05-10):
求处理解决安川制动单元故障,我公司使用大量安川G7A4220变频器。制动单元控制板不是过热,就是烧管。或烧充电电阻,其实环境温度并不高,散热正常,过热是不可能的。求教网友。

网友A(2008-07-02):
你可以换成汇川MD330变频器试一试

网友B:
负载大,变频本身制动单元的量较小,可外接一较大功率的制动单元

我遇到过西门子M440-37kw的机器就是老烧制动,最后改成外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