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GALIL卡控制安川伺服

楼主(2008-05-10):
我这几天在调一台旧设备,用GALIL卡来控制安川的伺服电机SGDB,现象如下

在伺服驱动器上进行点动,正反转一切正常,这说明伺服电机驱动与电机的连接是没有问题的,负载方面也没有问题

在GALIL卡上,对电机使能时,电机发生飞车,狂转,GALIL卡有个参数是设置极性的,正常伺服,反极性伺服,我更改为反极性伺服,这时飞车不存在了,

但是在GALIL卡上进行点动,电机发出噪声,而且不转,几秒钟后,驱动器报警过载,

有没有了解GALIL卡的朋友,出来说一声,今天周末,供应商不上班,

我的QQ568913781

网友A:
在电话里和您说过不是一次了,在这个论坛里也贴过了运动控制卡带伺服电机的一般步骤。如果这样都没有用的话,不知道饶如何说几声才有用了。

楼主:
你好,刘工,我一直没有真正地学会运用伺服,请见谅,现将我的现场详细说一下,设备是旧设备,以前系统是好用的,现在想换一台电脑,系统搞丢了,所以重做,由于以前用过,所以伺服驱动器与伺服电机的联线是正确的。但是伺服驱动器与运控卡的联线我重新做了,是按速度控制方式接的线。

伺服驱动器我恢复到了出厂状态,然后将正反转的禁止取消了,在伺服驱动器上点动也都没有问题。

运控卡上电后,电机也没有使用,用手可以转动,运控卡的监控程序中也可以检测到电机的位置变化。将PID清零,存盘

在运控卡上使能后,电机发生了飞车,此时应该就是极性发生了错误,此时应该是您提到的“对于一个闭环控制系统,如果反馈信号的方向不正确,后果肯定是灾难性的”,关闭使能,在SERUP程序中,将MOTOR TYPE由1更换为-1,存盘,再使能,电机发出噪声,并不转动,几秒钟后,驱动器报警,过载

所以我按您的步骤,应该是做不到控制零漂这一步

网友A:
确认以下几个情况:
1、卡上用于设置每冲输出的跳线是不是取掉了。

2、在伺服不上电的情况、卡不给使能的情况下,用万用表测试模拟输出端是否为0,或与OF设置值一致。

3、将OE设置为1

之后,做一下动作:

1、伺服上电,将KP、KI、KD清零,打开使能,用OF调整零漂并测试方向。确保OF为0.1时,TV的反馈为正值,OF为-0.1时,TV的反馈为负值(如果你的零漂大于0.1,就用正负0.5来实验方向)

2、关闭使能,将KP设置为1(通常这个数值是安全的,也可以同时设置KD为1),再打开使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