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保护上岗试题

楼主(2008-05-10):
试卷一、 填空题:(每题2分) 1、 断路器失灵保护的延时均 不需 与其他保护的时限相配合,因为它在其它保护 动作后 才开始计时。解释:断路器失灵保护所需动作延时,必须保证让故障线路或设备的保护装置先可靠动作跳闸,应为断路器跳闸时间和保护动作返回时间之和再加裕度时间。以较短时间动作于断开母联断路器或分段断路器,再经过一时限动作于连接在同一母线上的所有电源支路的断路器。一般使用精度高的时间元件,两段时限分别整定为0.15S和0.3S。 2、 高频保护通道传送的信号按其作用的不同,可分为 闭锁 信号, 允许 信号和 跳闸 信号三类。解释: (1)闭锁信号。它是阻止保护动作于跳闸的信号。换言之。无闭锁信号是保护作用于跳闸的必要条件。只有同时满足本端保护元件动作和无闭锁信号两个条件时,保护才作用于跳闸。 (2)允许信号。它是允许保护动作于跳闸的信号。换言之,有允许信号是保护动作于跳闸的必要条件。只有同时满足本端保护元件动作和有允许信号两个条件时,保护才动作于跳闸。 (3)跳闸信号。它是直接引起跳闸的信号。此时与保护元件是否动作无关,只要收到跳闸信号,保护就作用于跳闸,远方跳闸式保护就是利用跳闸信号。 3、 在大接地电流系统中,当断路器触头一相或两相先闭合时,零序电流滤过器均有电流输出,但输出电流的大小一般是 不等 的。解释:电流互感器副边按星形方式接线,零序电流滤过器的输出为3I0=Ia+Ib+Ic。 4、 在大接地电流系统中,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数量和变压器在系统中的位置,是综合考虑变压器的 绝缘水平 、降低 接地短路 电流、保证 继电保护 可靠动作等要求而决定的。解释:变压器中性点接地方式是依据变压器的绝缘水平及电力系统运行的需要来决定的。只有全绝缘的变压器才可以用在小接地电流系统中,而在大接地电流系统中并非所有变压器中性点都接地,而是从系统稳定、继电保护及限制短路电流等方面考虑,确定其接地台数和接地点。从绝缘方面要求,故障点的综合阻抗比值: X1∑:X0∑>1:3 否则在接地故障时变压器中性点位移电压过高,造成绝缘损坏。从限制断路电流出发,一般要求单相短路电流不超过三相短流电流的水平,即要求X0∑:X1∑。从稳定要求来看,X0∑愈大愈好,这样,单相故障时转移阻抗加大将少一些。从保护的配合来看,要求接地分布合理,且要求各接地点接地阻抗尽可能小。否则将会使零序电流分布发生很大变化,造成零序保护不能适应。 5、 在220KV双母线运行方式下,当任一组母线故障,母线差动保护动作而母联断路器拒动时,母差保护将无法切除故障,这时需由 断路器失灵保护 或对侧线路保护来切除 非故障母线 。 6、 综合重合闸一般具有 单相 重合闸, 三相 重合闸, 综合 重合闸及 停用 重合闸四种运行选择方式。答:所谓单相重合闸,就是线路发生单相接地故障时,保护只跳开故障相的断路器,然后进行单相重合。如果故障是暂时的,则重合闸后便恢复三相供电;如果故障是永久性的,系统又不允许长期非全相运行时,则重合闸后保护跳开三相断路器,不再进行重合。三相重合闸方式是:当线路发生各种类型故障时均切除三相,实现一次三相重合闸。综合重合闸方式:当线路发生单相故障时切除故障相,实现一次单相重合闸;当线路发生各种相间故障时则切除三相,实现一次三相重合闸。停用重合闸方式是:当线路发生各种故障时切除三相,不进行重合。 7、 在双母线母联电流比相式母线保护中,任一母线故障,只要母联断路器中电流IM=0,母线保护将 拒绝 动作,因此为了保证保护装置可靠动作,两段母线都必须有 可靠电源 与之连接。答:双母线母联电流比相式母线保护的原理是比较母联断路器的电流与总差动电流的相位关系。由起动元件和选择元件组成。如以总差回路中的电流相位作为参考量,则在不同母线上短路时,母联断路器中的电流相位正好改变了180°,选择元件就是根据这种相位关系的改变来选择故障母线的。 8、 母线差动保护起动元件的整定值,应能避开外部故障时的 最大不平衡 电流。 9、 当采用蓄电池组作直流电源时,由浮充电设备引起的波纹系数应不大于 5% ,电压波动范围应不大于 5% 。 10、 方向阻抗继电器中,电抗变压器的 转移 阻抗角决定着继电器的 最大 灵敏角。答:方向阻抗继电器,是指它不但能测量阻抗的大小,而且能判断故障方向。方向阻抗继电器的最大动作阻抗(幅值)的阻抗角,称为它的最大灵敏角。当转移阻抗角的幅角等于方向阻抗继电器的最大灵敏角,继电器动作最灵敏。二、 判断题:(每题2分) 1、 当系统零序阻抗和零序网络不变,而系统运行方式变化时,将改变零序电流分配和零序电流的大小。(×)答:零序电流的数值和分布与变压器中性点是否接地有很大关系,而与电源的数目无关(因为电源无零序电压) 2、 电力系统的静态稳定性,是指电力系统在受到小的扰动后,能自动恢复到原始运行状态的能力。(√) 3、 在负序网络或零序网络中,只在故障点有电动势作用于网络,所以故障点有时称为负序或零序电流的发生点。(√) 4、 电力变压器不管其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