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问题

楼主(2008-05-10):
11kw报3210是哪里的问题?输入380v正常.大约两小时报一次.(排除外部原因)

网友A:
此故障为中间直流电压过高引起的。1、有没有制动斩波器或电阻器(如果使用)。2、可以检查20.05参数(过电压控制器是否处于开状态)。3、检查减速时间。

楼主:
无制动.是在衡速工作时,

网友B:
1.申请费用;2.找专业公司;3.联系确认;4.维修;5.解决问题  13392658758

网友C:
增加减速时间,或者加制动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