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安全常识教育试题

楼主(2008-05-10):
电气安全常识教育试题

1、电气设备发生火灾时,可带电灭火的器材是哪几种?

答:1211 二氧化碳 四氯化碳 干粉(回答 2 种算对)

2、按触电事故发生频率看,一年当中哪几个月份事故最集中?

答:6~9月

3、安全电压最高是多少伏?

答:42伏

4、通过人身的安全直流电流规定在多少以下?

答:50mA

5、通过人身的交流安全电流规定在多少以下?

答:10mA

6、触电紧急救护法时,首先应进行什么?然后立即进行什么?

答:触电解救;人工呼吸。

7、我们厂防止直击雷的保护装置有几种?

答:避雷针;避雷网;消雷器。

8、电线接地时,人体距离接地点越近,跨步电压越高,距离越远,跨步电压越低,一般情况下距离接地体多少,跨步电压可看成是零。

A:10m以内 B:20m以外 C:30m以外。

答:B

9、低压验电笔一般适用于交、直流电压为()V以下。

A:220 B:380C:500
答:C

10、施工现场照明设施的接电应采取的防触电措施为()。

A:戴绝缘手套 B:切断电源 C:站在绝缘板上
答:B

楼主:
11、被电击的人能否获救,关键在于()

A:触电的方式B:人体电阻的大小C:触电电压的高低D:能否尽快脱离电源和施行紧急救护

答:D

12、消除管线上的静电主要是做好什么?

答:接地

13、什么叫安全电压?

答:在各种不同环境条件下,人体接触到有一定电压的带电体后,其各部分组织(如皮肤、心、脏、呼吸器官和神经系统等)不发生任何损害时,该电压称安全电压。

14、影响电流对人体伤害程度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答:主要因素有:电流的大小,人体电阻,通电时间的长短,电流的频率,电压的高低,电流的途径,人体状况。

15、运行中的电动机停机后再起动,在热状态下允许热起动多少次?在冷状态下允许连续起动多少次?

答:1次;2~3次

16、施工用电动机械设备,应采用的保护措施为?

答:必须采用保护接零,同时还应重复接地。

17、电气安全措施有哪两部分?

答: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

18、脱离低压电源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答:(1)切断电源;(2)割断电源线;(3)挑拉电源线;(4)拉开触电者;(5)采取相应救护措施。采取以上措施时注意必须使用符合相应电压等级的绝缘工具。

19、送电时投入隔离开关的顺序是什么?

答:先合母线侧、后合线路侧。

20 、动力配电箱的闸刀开关可不可以带负荷拉开。

答:不可以。

楼主:
21、在有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使用手持式或移动式电动工具时,必须采用什么样的电动工具?

答:有防爆措施。

22、凡在潮湿工作场所或在金属容器内使用手提式电动用具或照明灯时,应采用多少伏安全电压?

答:12V。

23、电动机试机时,可不可以一起动马上就按停机按钮?为什么?

答:不可以。起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 6~7 倍,马上停机会烧坏开关。

24、我厂的电动机大多是防爆电动机,防爆等级一般是什么?

25、我厂的防爆电动机,是不是防水电动机?

答:不是

26、当工艺负荷没有达到额定负荷时,电动机是不会过负荷的,对吗?为什么?

答:不对。介质变化、机泵故障,电机故障均会导致过负荷。

27、为什么不办火票、临时用电票就不允许接临时电?

答:临时用电属于产生火花的用电,易造成触电安全事故,易造成起火爆炸事故,必须办理火票、临时用电票,对施工现场采取一定的安全措施,才可以接临时电。

28、室内照明线路的用电设备,每一回路的总容量不应超过多少kW(1)1;(2)2;(3)3。

答:(2)

29、插座容量应与用电负荷相适应,每一插座只允许接用几个用具?

答:1个

30、工作地点相对湿度大于75%时,则此工作环境属于易触电的环境:(1)危险;(2)特别危险;(3)一般

答:(1)

楼主:
31、为防止静电火花引起事故,凡是用来加工、贮存、运输各种易燃气、液、粉体的设备金属管、非导电材料管都必须

(1)有足够大的电阻;(2)有足够小的电阻;(3)接地

答:3

32、电动工具的电源引线,其中黄绿双色线应作为 线使用。

(1)相;(2)工作零线;(3)保护接地。

答:(3)

33、保证电气检修人员人身安全最有效的措施是。

(1)悬挂标示牌;(2)放置遮栏;(3)将检修设备接地并短路。

答:(3)

34、从安全角度考虑,设备停电必须有一个明显的——。

(1)标示牌:(2)接地处;(3)断开点。

答:(3)

35、设备或线路的确认无电,应以 指示作为根据。

(1)电压表;(2)验电器;(3)断开信号。

答:(2)

36、配电盘(箱)、开关、变压器等各种电气设备附近不得。

(1)设放灭火器;(2)设置围栏;(3)堆放易燃、易爆、潮湿和其他影响操作的物件。

答:(3)

37、一般居民住宅、办公场所,若以防止触电为主要目的时,应选用漏电动作电流为 mA的漏电保护开关。

(1)6;(2)15;(3)30。

答:(3)

38、移动式电动工具及其开关板(箱)的电源线必须采用 。

(1)双层塑料铜芯绝缘导线;(2)双股铜芯塑料软线;(3)铜芯橡皮绝缘护套或铜芯聚氯乙烯绝缘护套软线。

答:(3)

39、移动式电动工具的电源线引线长度一般不应超过 米。(1)2;(2)3;(3)4。

答:(2)

40、长期搁置不用的手持电动工具,在使用前必须测量绝缘电阻,要求 I 类手持电动工具带电零件与外壳之间绝缘电阻不低于__MΩ。(1)2;(2)0.5;(3)1。

答;(2)

楼主:
41、什么叫短路?

答:短路是指电气线路中相线与相线,相线与零线或大地,在未通过负载或电阻很小的情况下相碰,造成电气回路中电流大量增加的现象。

42、短路有什么害处?

答:短路电流使短路处甚至使整个电路过热,会使导线的绝缘层燃烧起来,并引燃周围建筑物内的可燃物。

43、搬动风扇、照明灯和移动电焊机等电气设备时,应在什么情况下进行?

答:切断电源。

44、任何电气设备在未验明无电时,一律认为 ,不能盲目触及。

答:有电。

45、1kW碘钨灯管的表面温度可达多少度?

答:500~800摄氏度。

46、为什么白炽灯在开灯时容易坏?

答:灯丝冷,电阻小,刚通电时,电流大(约为10倍)时间长后,易坏。

47、日光灯两头发红不亮,可以连续运行吗?为什么?

答:不可以。此时电流大于额定电流,会造成(1)灯丝很快老化、损坏;(2)镇流器温度过高,会引起火灾。

48、电压相同的交流电和直流电,哪一种对人的伤害大?

答:交流电。特别是50~60Hz的交流电。

49、电气设备着火,首先必须采取的措施是什么?:

答:停电。

50、我公司日用电量约为多少?或我公司的日平均用电负荷是多少?

51、在生产过程中,装置临时检修动火不得在电缆沟附近,为什么?

答:以防沟内存有可燃气体引起爆燃。

52、电气设备运行中发生哪些情况时,操作人员应采取紧急措施,开动备用机组,停用异常机组,并通知专业人员检查处理。

答:(1)负载电流突然超过规定值或确伍认断相运行状态;

(2)电机或开关突然出现高温或冒烟;

(3)电机或其它设备因部件松动发生磨擦,产生响声或冒火星;

(4)机械负载出现严重故障或危及电气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