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施耐德QUMTUM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8-05-10):
小弟第一次调试QUMTUM的PLC,可是电脑就是无法连接上PLC,不知道什么原因,请群里高人不吝赐教啊,谢谢!下面是情况说明:
1.CPU是11303的,程序里硬件配置没问题
2.在"ONLINE"选项里选择modbus RTU,端口是默认的9600,8,e,1设置,电脑COM口也是这个设置
3.RS232通讯线是自己做的,2-3交叉,4-6交叉,5-5直通,7-8两头都是短接,1和9没用
4.每次点连接都弹出窗口,好像是"illegal modbus function code"翻译是"非法的MODBUS协议代码"
以上是关于这个现象的一点说明,请各位指点迷津啊,小弟这里多谢了先!

网友A(2008-07-14):
1.你把4-6短接试试

2.再用execloader试试看能不能scan到

3.execloader没有问题再用concept连接试试

网友B:
1-1相连,CPU说明书上有连接示意图,Modbus地址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