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的功能是?

楼主(2008-05-10):
进来学习AB的PLC,机架上的DH+模块是什么用途,能否给简单的介绍介绍,谢谢哦!

网友A:
我们公司的DH+是用来与传动系统通讯用的!

网友B:
我是来学习的,不说话.

网友C:
用于PLC之间的相互通讯,另外还与上位机连接来编辑查看各个站号上的PLC程序。

楼主:
谢谢!

还能再详细的介绍下DH+吗?

有些模糊!

网友D:
AB产品的一种通讯模式,与其它通讯模式是等同的!

网友E:
AB專用

Data Highway Plus

00--77總共有64個Node

57.6K--230.4K

使用三蕊(包含隔離網)通訊線

使用MSG指令Write或是Read任何一站的任何Data(長度不限制我讀過100個Word)

可以與RSView通訊

5000系列可以透過DHRIO與5/500通迅

........................還有很多很多

网友F:
学习了 ,谢谢各位了 ,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