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通信故障

楼主(2008-05-10):
6se70通信总是出现问题,PC报通讯故障,把RS485拔下再插上,可以正常一段时间,又不行了,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PC是说画面吗?是PC直接连6se70呢?

有几台6se70,都报还是一个报故障。

方法:1. 检查所有485连接。

            2. 可能有一个6se70控制板坏了。

            3. 有人说是屏蔽地线连接不好,你试试。(可是485通讯中屏蔽地线根本不重要)

楼主:
检查485连接和屏蔽线,都看不出问题,

过程中好象有个衰减信号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