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炉温度控制系统

楼主(2008-05-10):
各位哥哥姐姐们,谁做过电阻炉温度控制系统啊,就是控制电阻炉的温度,能否指点一下小弟啊,

QQ:99418387

网友A:
带可控硅的温度控制器就可做成一个简单的温度控制系统。

网友B:
温度不是很准确的用温控仪表控制SSR 就可以。如果精确温度的话,就用SCR 控制电压的大小就会让温度很精确,具体情况QQ805964914

网友B:
上冲温度在1。C 以内,我们就使用的这样的炉子,烘烤贵重合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