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温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8-05-10):
在工作过程中,遇到一个测温传感器,正常时测量正反向电阻在10K左右,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的东东,不知道是热敏电阻还是其它。请高手请教。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热敏电阻。

网友A:
把电压测量一下告诉大家。

网友B:
好久没有上来,也好久没有看到周公了,今天看见,很开心@_@

那是个Ni1000传感器,我以前在暖通空调行业用的非常多,这种传感器支持的控制器不是很多,一般都用于专业的控制器例如霍尼韦尔的EXCEL 50系列DDC控制器等。因为该传感器阻值大,线路电阻对其测温精度的影响很小,所以精度更高。更详细的可以查看其分度表。

网友B:
温度曲线图片如下所示:

网友A:
见到你我也很高兴!

Ni1000传感器看图中120度阻值约在1680欧姆,‘正常时测量正反向电阻在10K左右’可能性不大。

网友C:
这样很难猜,传感器是在设备上吗,是的话看看传感器与仪表怎么连的线。

网友D:
见到周公和老菜鸟很高兴!希望两位多上工控网,指导一下偶等小菜鸟。

网友E:
belite好幸运!周公和老菜鸟关注你的问题了。

楼主:
谢谢大家,电压为5VDC,两线,我当时也估计是热敏电阻。

楼主:
电阻值是与显示控制器断开后测量的。

楼主:
电阻值是在与显示控制器断开后测量的。

楼主:
这个测温传感器是一个工业洗衣烘干机上的。

楼主:
有谁能提供热电阻相关的资料吗?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当时测量温度时大概是50摄氏度。

网友A:
热电阻和热敏电阻不是一样的,请注意区别。

楼主:
是笔误,对不起!周公请问你有没有看过我另一个关于金属浮子的问题,望得到你的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