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MACSV系统站和服务器的负荷要求是多少?

楼主(2008-05-10):
请教各位:MACSV系统站和服务器的负荷要求是多少?安全范围是多少?

网友A:
不知道,应该50%以下吧

网友B(2009-03-13):
应该是40%一下,超过就是异常~了

网友C:
大概15%左右,我公司的合理时是这样的

网友D(2009-04-28):
一般都很低的,很少超过20%

网友E(2011-09-20):
您有和利时DCS的软件 资料,组态包 能给我发一分吗 谢谢 QQ317041293

网友F:
20%以下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