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静电消除器

楼主(2008-05-10):
我厂定型机的韩国产的静电消除器坏了,我拆开看电子控制部分总共十个电子元件,有2N5004和一个变压器和桥式整流二个二极管,现在的毛病是故障指示灯亮不能复位了!请问有没有高手用过或修过?

网友A:
用了不少,还没有坏,没有修过!

楼主:
有没有路过?讨论一下!]

网友B(2008-07-01):
   我们厂机尾的还没坏过,也没拆过。

就是外接 离子发生器的高压电缆时不时的会出问题。

从静电消除器出来一根,分成两根接两个离子发生器,接头那个地方经常烧焦,有一次都起火了,把后面电柜里面的东西烧了一小部分,后来线路直接改从外面走。   现在没有了~

网友C:
我们的也是经常坏,那线经常烧,现在换了线稍微好了一点。

楼主:
那里面是一台高压变压器吧,全浇在沥青里没法修.现在重买了,

网友B:
           多少银子?   说不定哪天我们也得买一台。

网友B:
    另外,安装在辊轮  平行的那两根 离子发生器多少money  ?  MD,我们这里两根上面的针尖都锈得差不多了,断了好多根针。

网友D(2008-10-21):
老兄,要看你买哪种样式的了,价格不一样。 方面留给我您的联络方式吗?美国MKS ION 全球最大的静电消除专家,解决服务商。上海尚田科技有限公司是MKS ION在中国的代理商,我们有多年专业的技术服务团队以及维修校正静电消除器。 www.sunden.com.cn 杨韩 (业务部) TEL:021-54252984 手机:13816135655 MAIL:henryyang@sunden.com.cn

静电消除器、超音波浓度计

网友:
老兄,要看你买哪种样式的了,价格不一样。 方面留给我您的联络方式吗?美国MKS ION 全球最大的静电消除专家,解决服务商。上海尚田科技有限公司是MKS ION在中国的代理商,我们有多年专业的技术服务团队以及维修校正静电消除器。 www.sunden.com.cn 杨韩 (业务部) TEL:021-54252984 手机:13816135655 MAIL:henryyang@sunde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