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一星期坏两套伺服

楼主(2008-05-10):
       这几天可给我烦死了,上星期一台新机到客户那,没用3天,伺服电机完了,电机轴好紧,用手多转不动的,伺服器没有坏,一开始认为是电压不稳,加一稳压器,伺服换台新的,哎,一开始没问题了,但又没到3天,伺服电机与伺服控制器多完了,这次是在机器远行当中,伺服电机是紧急停止,伺服坏了,伺服器多没有报警,控制伺服器的50A的开关也跳了,在把开关上上,伺服器指示灯也没了,有电输入的。我晕,现在多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客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负载如何?

楼主:
负载因是没问题的,我用手多可以转得动,我伺服电机是11KW,伺服器是15KW的。

网友B:
什么牌子的? 原因不外乎使用,环境,和质量。

网友C:
电机质量怎么样?电机轴紧是不是轴承的问题?

网友D:
当时认为是电压不稳,现在有稳压器了,外部电路也没问题啊,要是有问题一上电就坏了。环境的好坏,也不可能只有伺服这里坏吧,在同一电箱里还有变频器,而变频没问题的。

网友B:
从楼主别的帖子可以猜出来,大概是安川吧。你过去的帖子里可以看出来,用通讯的方法给安川发参数好像不容易啊,是不是有什么重要参数给改乱了?

网友D:
参数给改乱了会使伺服电机与控制器多坏吗?

网友D:
我也只是改电子齿轮比,读一个当前速度。

网友D:
有没有朋友给点意见啊,我担心在放一套会在坏,那就回家吃老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