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打开项目时提示语言错误处理方法

楼主(2008-05-10):
STEP7打开项目时提示语言错误处理方法

“唐山味儿不浓”原创,转载请保持文章的完整性,注明出处,谢谢!

1、打开老外的PLC项目时(或用其他语言编辑的项目),提示区域语言错误,无法打开(如图1)

                                                                            图1
2、处理方法: 打开“控制面板”里的“区域和语言选项”选则“高级”选项卡(如图2),将“中文(中国)”改成相应的语言,然后点击“确定”,在出现的对话窗点击“是”即可重新启动计算机,再次运行STEP7,打开项目即可

                                                                              图2
3、经过以上几步操作已经可成功打开项目。
4、为了以后再更改语言设置,可将刚才打开别的项目,设置为“可以在任何WINDOWS 语音设置(中性语音)下打开”。设置方法:点击查看项目文件的“对象属性”,在“常规”选项卡上,勾上“可以在任何WINDOWS 语音设置(中性语音)下打开”选项即可。然后及可在任何语言下打开此项目程序,也就是说现在可以将“Windows 区域语言”改回“中文(中国)”重新启动计算机就OK了。

网友A:
很好呀,好长时间不见楼主发技术的贴子了,哈哈..学习一下.

网友B(2012-01-09):
感觉这样的方法太烦琐了!回头还要恢复语言环境!有没有比较方便的方法呢!能不能修改项目文件的语言属性呢!

网友C(2013-02-18):
简单办法:在项目文件中找到Global目录,在本目录中找到Language文件,用记事本打开,把第一、三行的0改为1即可。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