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WINCC5.0/5.1编辑的项目转换成WINCC6.0

楼主(2008-05-10):
                                                                        如何将WINCC5.0/5.1编辑的项目转换成WINCC6.0

1、打开运行WINCC TOOL里的 Project Migrator,下图1

                                                                              图1

2、执行下一步,并装载项目,选中相应的参数,选则相应输出路径,点击下一步。见图2

                                                                              图2
3、如果提示“启动Sybase 7时错误”,如图3,则需安装“Sybase 7”

                                                                              图3
4、插入WINCC6.0安装光盘,安装“Sybase 7”(WINCC安装包附件里的Sybase SQL Anywhere)按提示操作即可(如以前未装过WINCC5.0/5.1,则同时需要准备WINCC5.0/5.1的安装盘)

5、继续第2小项操作,为了防止出错,可先不要勾选 “RT数据”和“换出的数据”
6、按“下一步”则出现开始转换对话框,点击“完成” (如图4)

                                                                              图4

6、等待转换完毕即可

注意: 转换过程中直接将源程序替换,所以如果想保留源程序则需提前做好备份

"唐山味儿不浓" 原创 转载请保留文章完整性,注明出处,谢谢!

网友A(2008-07-14):
谢谢楼主,你应该做版主。

网友B:
中国工控网已应邀过"唐山味不浓"作版主的,感谢楼主图文并茂的教程.

网友C:
讲解的很清楚啊!shou

网友D(2011-08-05):
楼主问一下转换出来后在6.0下加载到80%就不运行了,是什么原因